三星S19A330BW问题、、

楼主(2013-03-10):
昨天接到一个三星型号:S19A330BW的显示器LED的 而且是2011年9月份的、、问题是开机之后右边屏老是抖,左边没事。、、然后我就拆开了,正好我这有个一模一样的显示器是屏坏了(30块大洋收回来的,电源板上电源口坏了)我就用收回来的显示器板接好后把电源口该了下,插上一看花屏,郁闷了一模一样的显示器竟然花屏。。。。。后来又把原来的板换回来 结果还是右边的屏抖动,。。之后问了问卖显示器的这个显示器能保不?人家说 三星显示器从2011年10月1号开始保三年的,你这显示器保一年 过保了,这下更郁闷了 ,想让售后修吧 也没普了。。,,这下也不知道是那的问题了,希望各位哥哥姐姐们看见了帮我参谋下啊。。呵呵   回复回复昂。。。。。。。

网友:
这种显示器MCU最容易坏了!

网友A:
你这两款三星液晶,虽然型号是一样的,但是屏型号是不一样的,所以驱动板的MCU也不同,接上肯定花屏了.必须把MCU芯片(25X40八脚贴片)也要换了才行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液晶显示器显示是点对点的,右边斜是什么样,,能上个图吗/

网友:
你刷下试下先

网友:
根本就是屏的问题 这种事情遇见的多了 。今天还 接了2台呢

网友B:
我从来维修该系列的机器不用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从来维修该系列的机器不用刷程序!

我也没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两款三星液晶,虽然型号是一样的,但是屏型号是不一样的,所以驱动板的MCU也不同,接上肯定花屏了.必须把MC ...

有时间了试试   呵呵

网友:
你换板的两台机器型号一样吗?屏型号一样吗?要机器型号和屏型号都一样菜可以代换,你把主板上的资料芯片也对调试试,芯片型号为25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