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变压器的问题!求老师解答

楼主(2013-03-10):
学完电子基础班之后 学的液晶。。。电路方面有点理解了 可是关于变压器的理解有点不太明白
老师能不能发个链接或者讲下什么变压器怎么储能的。。什么同名端 什么初级线圈极性 次级线圈感应什么极性
感觉着变压器有点糊涂!

网友:
课堂上可以问覃老师的哦

网友:
电压相位同的两个端点叫同名端。电压源所连接的线圈叫初级线圈,其他的线圈叫次级线圈。

网友(2013-08-07):
还是不太懂它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变压器就是电磁感应的原理,初级线圈工作后 就会产生磁场(磁能)。就由次级线圈进行切割初级线圈产生的磁场,切割磁场后 转换成电能(交流电)。由后级整流滤波得到直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