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显示器开机白屏

楼主(2013-03-10):
一台三星943N显示器在看电视时,因有事就暂停,等回来继续运行时就白屏,关机重起后就是直接白屏,会是什么问题呢

补充内容 (2013-3-23 14:04):
拆开机后,测量到驱动板电压都有,插上电源,电源指示灯亮,几秒钟后整个屏就白屏,

网友:
这样说谁帮的了你 拆开检测驱动板5V供电到屏上没有?

网友:
先拆机,用表测量一下,再说吧

网友:
屏线松了吧

网友:
拆开检测驱动板5V到屏上都有,接上电源过三秒左右就显示白屏,什么提示也没

网友A:
三星显示器 白屏一般都是驱动办坏 直接换原装板就OK

网友B:
我上次白屏直接换的驱动板

网友:
你先用通用驱动板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白屏直接换的驱动板

换了驱动板和屏线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显示器 白屏一般都是驱动办坏 直接换原装板就OK

买了块驱动板换上,连屏线也换了,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B:
看屏是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屏是不是好的,

屏应该是好的吧

网友:
测试来才知道,没有应该的,

网友:
还是先测测屏供电吧

网友:
慢慢白的就是屏问题

网友:
屏坏了撒,修屏

网友:
不一定是屏坏了啊吧   屏上电路查了没

网友:
屏供电不对

网友:
是不是屏上面的保险丝换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