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货 L310开机无显。

楼主(2013-03-10):
今天接了台L310(322) 集成显卡的~。。   电流2步。。插不插内存都一样,开机不亮。。

电流开机就0.880.。然后慢慢的往上涨。。涨的速度还挺快的。。涨到 1.220左右就掉电。

我打算换北桥。。。你们有什么好的意见吗 ?

网友:
  补充问题。。。 这种东芝 不是NEC大电容的那款通病。。

网友:
把cpu清理一下 来回咣当几下cpu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说,楼主还是按照时序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说,楼主还是按照时序修吧,

恩。。没好办法。。只能这样走了。。

网友B:
你这个只有查控制信号

网友C:
见过这个故障。我想我会加焊桥,不行就换个试试了。

网友:
现在机器真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见过这个故障。我想我会加焊桥,不行就换个试试了。

见过 最终解决了吗? 我没有换桥。。只是在看信号。。阻止正常。。无法确诊是北桥。。我取下来植株了。。BIOS刷了 都还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只有查控制信号

地址 数据线 都正常。。其他还需要查下什么信号

网友:
  没意见  啊      干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