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230S笔记本通病维修心得,需注意啊。亏了100啊。

楼主(2013-03-10):
前天接到一台HP2230S笔记本维修,接手是跑到0.86A不显示。拆机打开主板看到CPU后有个NEC大电容,虽说是通病,但是也要注意,按照别人说的改法改装了一下,接上了4个330的电容,跑到1A多,接屏还是不开机,这时候我想都想确定是北桥集成显卡出问题,由于我在公司做,公司没有BGA,于是拿到小店里去解决,我放那里临走时说让他们北桥加焊下,结果第二天他们修好了,北桥也没加焊,说是一个电阻问题,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他们忽悠我,后来我接了一台东芝M203的笔记本,也是同样问题,我加了4个也是不开机,后来注册了迅维网,才知道这类通病,要加焊5个330的才能开机,后来我加了5个开机了,之后又拆掉一个还是开机,我搞不懂,之前4个为何不开机。白白送了100块钱,早点认识迅维网就好啊!

网友:
白白送?当你意识这一百人家是收得很实惠了,那么你就明白之前为何四个不开机了.

网友:
就当交学费了

网友:
电容容量不够吧

网友:
一般两个就行了,正常是要加到六个!

网友:
就是,有时要6个。呵呵。

网友:
3个也能照常开机的 。肯定是你换的时候出问题了

网友:
主意尽量不要换线路班上的绿漆

网友:
哪里线路?nec大电容后面?

网友:
昨天刚修一个进系统黑屏 键盘鼠标都不能用的 外界显示正常的  开始也以为是NEC大电容的问题 换了4个470的上去还是一个样 后来仔细看发现是触摸板下边进水了 一个100K电阻腐蚀了《忘记电阻编号了》 换之开机正常使用!

网友A:
我有个惠普421的 看做电流跑的时候该亮了 就是不亮 看CPU后边有个NEC电容 换了个一样的还是那样 显卡也加热了 还是不行 有修过的朋友给说下 谢谢了

网友B:
拆电容手法有问题,把电容拆坏了

网友:
还有很多问要去探索 别认为你这100块钱亏事了

网友C:
NEC大电容拆掉,几个小电容怎么接?

网友:
呵呵,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惠普421的 看做电流跑的时候该亮了 就是不亮 看CPU后边有个NEC电容 换了个一样的还是那样 显卡也加热 ...

用330的代替4个如果还不亮再加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电容手法有问题,把电容拆坏了

怎么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NEC大电容拆掉,几个小电容怎么接?

你拆电容的时候不是有4条焊锡点吗,中间2个都是接地的,电容的一端供电一段接地,你总知道吧?按照正负极接不就行了么。

网友:
换5个也可以吗  我每次都是换6个呀

网友:
正常,还是学艺不精。继续加强。。

网友:
这是个谁都知道的秘密了

网友:
用4个330的可以啦啊 可能是楼主没把电容焊好吧

网友:
正常加2个就可以,要么把原来的拆了,换成6个

网友:
加过 但是我加了8个才正常

网友:
还有少个电容就不行这一说,按道理3个左右就可以了啊,以前我换两个就行

网友:
100块不亏啊,学费。

网友:
这种交学费很正常。收你100算便宜的,你如果在我这里修起码要收你200.我最不喜欢跟他自己认为会修的。还拿到别人那里去修的。我这种人话多。没有不懂得人砍切。

网友:
一般都是双数吧,这样的问题我先加4个,不行还是不亮或者不稳定,那就加到6个,就是6个比较难放,需要飞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