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暗的另类解决办法

楼主(2013-03-10):
修一唯一22寸液晶,故障为亮度低,在菜单中把亮度调到最大还是暗。这个客户的显示器我之前上门的时候看过,不是这么暗的,而且它是在三个月内慢慢变暗的!
拿回来拆机后,测灯管,正常。测高压条,暗,测开启信号正常,测亮度控制,2.7V,不算低。换高压条,还是暗。
断开高压条连接线,测PSON,3.7V,ADJ3.3V。按通用高压条接法,可以去掉ADJ,但它这个高压板不行,没了ADJ,更暗了!换个通用吧,要截板,而且它的高压本来就没坏,舍不得。思考一会儿之后,拿一个1K电阻从5V供电飞个电压过来,亮度上来了。但问题又来了,高压不能关断了。看来真正的问题并不在高压板,而是在驱动板上了,即驱动板ADJ输出负载能力过弱,无法驱动高压板的ADJ端子了!
经过思索后,我决定小改电路解决这个问题。
改动如下图:

在高压板上割断ADJ线,刮开铜铂,正好焊上G、D脚,飞了一小段线,连上S极和5V供电,测试正常,至今客户使用了三个月,亮度一直很不错。

补充内容 (2013-3-17 17:29):
图上D、S极标反了...请大家阅读时更正。

G端要高于S端3V才能可靠导通,也就是8V的驱动电压.ADJ才3.3V能驱动,什么常识,这水平!
D-S极颠倒过来也不能导通!楼主忽悠人,大家也跟着人人云亦云.
D-S极接反了。

网友A:
也可以用三极管改的

网友:
2N7002是N沟道管子   ,这样能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导通 3V 降压了

怎么个降压法?  给我讲讲

网友(点评):
在MOS管G极加的电压是3.3V,MOS导通时会有0.3V压降,D级输出最大也只能到3.3-0.3=3V。

网友(点评):
是这样算的吗

网友D:
LZ  拿2N7002当开关拉  驱动板上给ADJ 电压  2N7002上   S和D就通,5V就给高压板的ADJ端子供电  是这样吗,我理解的对吗?
关键我想问问LZ  你这样是不是亮度就没法控制拉 ?

网友:
这个显示器维修起来比换板有意义些

网友E:
加这个管的作用是什么 ?

网友F:
引用 网友D:
LZ  拿2N7002当开关拉  驱动板上给ADJ 电压  2N7002上   S和D就通,5V就给高压板的ADJ端子供电  是这样吗, ...

你的理解是正确的,但亮度还是可以控制的,因为MOS管G极电压变化会引发D极输出电压变化,还是可以控制亮度变化。如果照2楼朋友说用三极管直接改为这样,亮度就无法控制了,要控制,电路就相对复杂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这个管的作用是什么 ?

我在文章说明了:驱动板ADJ输出负载能力弱引起亮度降低。加这个MOS的目的就是增强ADJ的负载力,这样就可以驱动高压控制芯片的ADJ端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理解是正确的,但亮度还是可以控制的,因为MOS管G极电压变化会引发D极输出电压变化,还是可以控制亮度 ...

谢谢 领教  我是初学 喜欢这些东西 没一点基础  至于你说的G极电压变化会引发D极输出电压变化 我想这应该是2N7002的工作 原理之二拉 之一是 拿这个东西可以当开关  哈哈 我了解着东西用处拉 以后会用上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导通 3V 降压了

那为什么不是D级输入端呢。 而是S级  。   N沟道不是UG>US才可以导通吗,而这样不是US>UG了。。 而你是S作为输入端。我对电路不是很懂。请见谅啊

网友(点评):
s d都可以当输入

网友G:
被搞糊涂了  ADJ电压不够 加个N管电压更低 怎么变高的呢            2.7V-0.3V=2.4V

网友:
引用 网友G:
被搞糊涂了  ADJ电压不够 加个N管电压更低 怎么变高的呢            2.7V-0.3V=2.4V

他是用ADJ控制啊5V吧?   但是N沟道管子导通应该是UG>US啊。 这个为什么是颠倒的。漏极和源极之间有一个二极管,那样也应该在4.几V啊 。  我不懂

网友(点评):
那个二极管有2种方向 有种正常 的 有种专用的

网友:
LZ的方法很好,最终也解决了亮度问题。
不过是把上面的图画反了,应该是D极接5V,S极接adj。
实际线路连接一定是对的,不然就不会提高亮度了。

网友H:
把PSON和ADJ相连应该也可以用吧

这个可以有,曾经测试过

网友:
思路明确,电路简单,很好的方法

网友:
楼主高深,我是初级没大搞懂。
我有一次遇到一台显示器,独立高压条坏了,我用通用高压条代换,没接ADJ{后来接上根本就点不亮灯管},ON信号在刚开机时有,5到6秒就变成0.27v高压条就不工作了。这个板ADJ有14点几伏,太少见。最后没办法给客户沟通单独加了个外置开关来控制高压条ON5V信号才算完。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语言描述的好多新手没有明白,这个亮度调节,很迷惑人的。好多驱动板和高压条配合不好,

网友:
自己能改造电路,厉害

网友:
被搞糊涂了  不明白

网友:
楼主牛人呀!这种方法也想得出。佩服佩服!

网友:
值得学习。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有修好!

网友:
恩!当开关用!

网友I:
楼主给讲讲这个管子是如何导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从未测试过,下次有机会了试一下看看。

这个不一定,大多数可以,少部分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楼主给讲讲这个管子是如何导通的?

说实话,对于MOS管的工作,我也有些模糊!但MOS的控制极加上电压后,源、漏极都可以作输入、输出端,这点我知道,所以,只要把MOS管的控制极连上驱动板ADJ端,源、漏极可以根据情况调整,接反了,亮度会上来,但不能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降压法?  给我讲讲

用压敏电阻吧?

网友:
直接修高压板不就行了吗  干嘛要这样子呢

网友:
方法真真的不错啊,值得借鉴的,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把板子换了。这样既能保证质量,又能维护信誉。我们这儿都是这么搞的。

网友:
楼主修笔记本吧

网友:
学习学习哈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说实话,对于MOS管的工作,我也有些模糊!但MOS的控制极加上电压后,源、漏极都可以作输入、输出端,这点我 ...

N沟的场管,应该在G-S极加正偏电压才能导通,一楼的原图把D-S接反了,到高压板的ADJ电压是不可控的,

此时,高压板的ADJ电压是5V经场管内管二极管直接加到高压板的,电压大约是5V-0.7V=4.3V。

当D-S极调过来即S极输出时,输出电压是根据G-S的偏置电压大小而定的,如果驱动板的供电电压是3.3V,驱动板的ADJ应该不会大于3.3V,也就是说,你加这个管子后,即使接法正确,其输出电压应该也是在3-3.3V之间。

不知道故障时,你在路(驱动板ADJ跟高压板ADJ连接状态下)实际测量的ADJ电压是多少?

如果改动电路后电压基本一样,除非是高压板的ADJ驱动电路有问题,否则,你的说法是没法理解的。
实际上,高压板的ADJ驱动负载的开路电阻基本上都比较大,因为驱动电流过小可出现的你这种情况非常少。

希望你提供一下原来故障状态下的在路ADJ电压。

网友:
见我师兄改过··  不错 ··

网友:
引用 网友J:
N沟的场管,应该在G-S极加正偏电压才能导通,一楼的原图把D-S接反了,到高压板的ADJ电压是不可控的,

...

接的时候是正常的,但图画反了。。。
原来故障时,实测ADJ电压在2.7-2.4V,断开ADJ,测驱动板端为3.3V。改好后,把亮度调到正常,测得为3V。

网友:
亮度这个问题前天我也碰到过,不过我的是程序不对引起的,重刷下就好,能修好才是王道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把PSON和ADJ相连应该也可以用吧

pson是开启信号吗?如果是,我认为这样接不行,因为调节亮度时,电压是会变得,而pson信号电压是固定的!当你调节亮度时,等同于pson电压就会变动,这样有可能会暗屏(黑屏)。个人理解。   大师们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用三极管改的

我觉得 还是 场管好吧。  ADJ  调节是  电压变动,而三极管是靠 电流的强度来控制导通截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pson是开启信号吗?如果是,我认为这样接不行,因为调节亮度时,电压是会变得,而pson信号电压是固定的! ...

PSON是开启信号,你说的视乎也很对。不过事实是我曾经很多次把PSON和ADJ相连就可以正常使用。我个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 PSON是高电平开启 而ADJ的电压调节范围 一直维持在高电平 比如2.5V——3.3V 况且用户在使用机器时一般不会去调节亮度 就算是调节 也不会把亮度调的很暗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充分利用了原机5V。

网友:
这是真正维修修复

网友:
活学活用,满足高压板的工作条件它就会工作

网友:
楼主的想法真挺好,充分利用了三极管的放大作用,以后遇到类似问题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用的着这么麻烦吗 ,在驱动板上找个 开机才产生的 5v,替代ADJ ,让它保持高电平,最高亮度,就OK了

网友:
客户 一般不会在意 亮度调节了

网友:
我们小白看的一头雾水啊   什么时候才能独立维修啊

网友:
我认为这个问题进入工厂模式调节下就可以解决了,不用这么费劲吧。。。。。。。。。

网友:
楼主厉害,自己能改电路

网友:
果然高手无处不在啊

网友(2013-04-11):
一在体板上,我都找不到高压板的那几个信号线是哪几条啊~~~~伤心

网友:
可借鉴的,楼主的背光技改方法。

网友:
论坛的精英很多,确实有好多东西需要多多学习.我目前就是换高压板后亮度暗淡.

网友:
有照片吗楼主

网友:
。。。G极加个3.3V电压,S极会输出多少?
要是完全导通G极需要多少伏的电压。

网友:
MOS跟三极管不同,要完全导通,Vgs间电压达到一定值就可以导通,但完全导通,N型Vgs要到4~10V。理论上是这样。实际上我发现N型的这个7002,Vgs超过0.7V就可以导通,但输出电压是Vs=Vg-0.3V左右。
这个我弄好后,实测ADJ给出3.3V时,S极会有3电压,显示器已经达到正常亮度。
有些朋友怀疑ADJ是一个高阻值负载,所需电流很小,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这些朋友可能想不到,驱动板的ADJ端子已经有问题的时候,它就是不能输出高压板所需的这个小小的电流,而MOS与三极管不同,是电压型器件,正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看了下帖子,没修过显示器,但楼主的思路很牛,怎么给你评价下?

网友(2015-03-09):
楼主真是有创意

网友(2016-06-02):
提高亮度有必要这么麻烦么

网友:
精华啊,,,,哈哈,,,,,ADJ接电阻5V就好,,,还不能关断,,搞了个场管,,哈哈,,应该搞三极管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下,说不定就用得上,谢谢分享

网友:
好技术 很细心 学习啦

网友:
用原来的ADJ电压开启一个5V创造的新的ADJ,使新旧ADJ同步,你也可以在电源指示灯绿灯脚取电试试。或者ON/OFF电压并过来呢

网友(2017-05-17):
这个有点叼,一般都直接换灯管

网友:
直接测量下驱动板的ADJ多少V 不就马上锁定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