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简单修到缺色一例

楼主(2013-03-10):
昨天下午有客户送来一台比较旧的显示器。因为连接线都是绑定在显示器上的,所以说它老,不知道这种想法对不对。客户说颜色不对,打开一看确实缺色。一般都会想到连接线的问题。因为是一起的,只能拆开查开,或换线。时间不是一会儿的事。所以先开单给客户慢慢拆开检查。
拆开一看。是接口插在驱动板上的。这个驱动板前不久刚好修过一个,只有BIOS芯片焊的方式不一样,一个是座子,一个是直接直接焊在上面的。我就先打了一下连接线的两头,RGB行场五个信号都没问题,其他的连线也没有问题。因为之前有客户修过同样的驱动板,因为屏幕抖动换下来的驱动板。我把这块驱动板接了上去。颜色正常,屏幕还是抖动波动,说明,之前那台显示器,说是驱动板的问题是判断对了。现在这也说明,连接线是没有问题的。难道是这个驱动板坏了。又想到是不是插口松了。换回来看看。换回来看开始正常了。一动,又缺色的。一压某些地方又反复无常。就想到是某个地方接确不良造成的。第一是想到连接线接口没插稳。我固定好后,还是一样不稳定。后来到处摸。感觉是驱动板的芯片可能有空焊了。所以一一加焊,焊好测试,好了。怎么动也不会缺色了,但心里还是只有80%把握是芯片空焊。就此试了一小时。还左右上下压压,都没问题,才打电话告诉客户已修好。
因为是新手。所以做的无用的事情比较多,说得也比较啰嗦,望大家不要烦。

网友:
只要修好就行

网友:
我碰到的缺色都是这种跟驱动板连一起的VGA线出问题,学习了

网友:
MCU很少空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