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开机反复重起不进系统

楼主(2013-03-10):
  本人新手,今天遇见一个华硕A8J的机器,来的时候说加电无显,我试的时候开机反复重起就是不进系统 。进PE也进不了,不过进BIOS里面正常。可以排除软件问题,我看论坛上面的有的说显卡,可是加焊了一下居然不亮了,无奈。大侠们我该从何处下手哇

网友:
嘿嘿````这B机子一般就是显卡问题,你把显卡搞下来从做一次试试

网友:
你可以把硬盘拆下来近下PE看看,很多是硬盘坏道引起的。

网友:
先把机器修亮了再说吧,很明显把显卡搞坏了

网友:
显卡挂了   搞显卡吧   然后看看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