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在芯片拖锡的时候怎么固定芯片的?

楼主(2013-03-10):
如题,每次拖锡的时候都是左手固定芯片,右手拿烙铁!不过左手是很烫的,经常搞的手疼,不知道那些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和方法来分享下 。。。

网友:
把芯片放在比较粗糙的地方不就行了吗

我一般在台子上划许多槽子,这样就没那么滑了

网友:
烫也没办法啊

网友:
下面垫一块静电皮

网友:
没这么费劲把    楼主是说的做BGA植球拖锡把

网友:
先用风枪固定一下。

网友:
培训的时候老师教过各种情况的拖锡方法的

网友:
用雙面膠就可以了

网友:
汪鹏 现在自己开店了吗?
手拿着就这样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网友:
是的,刚开业没几天!这两年拖芯片都这样,也习惯了,不过经常看到论坛有神人想到各种办法去解决这些维修中的小问题,所以想来请教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