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55M-D2H主板

楼主(2013-03-10):
怎么就没人修过   技嘉GA-H55M-D2H主板 呢
不上P4 开机一秒就断电 ,然后自动在开机一秒又断这样反复  ,求大神们帮帮啊!!!!是单桥的

网友:
先烤桥试一试把。。。

网友:
检查电路是否存在短路或者不良情况

网友:
刷BIOS了没 ?

网友:
晕,没试过!!!!

网友:
我发现这个板子三个BIOS,有两个型号的BIOS芯片,不知道怎么写BIOS,有没有师傅能讲解上下

网友:
先确定电源,cpu和内存没问题再说

网友:
把M-BIOS和B-BIOS都刷了,80%可以解决

网友:
技嘉主板只要刷M_BIOS就可以了  如果是BIOS问题 刷了M BIOS就可以开机  然后开机他会主动恢复B BIOS  另外还有个ME BIOS不用刷 那个给开机没关系

网友:
谁跟你说me跟开机没关系  ,要是我我就先刷me 。我做技嘉rma 也挺长时间了  第一次听说me不影响开机的

网友:
不上P4 开机一秒就断电 ,那干P4呢 ,什么的情况????、     没看到你意思、、、、供电正常不   复位有不、、、、、、

网友:
干IO   干桥。。

网友:
单桥 直接烤桥  新板也爱坏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