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炸了

楼主(2013-03-10):
一个小开关电源,接300V电,烧了,大电容鼓包,2A保险烧了,桥堆正常。大电容换了个一样的,保险没有,正好有显示器的4A圆柱保险,换了,通电,量了下,刚开始正常,过半分钟左右,严重爆炸,桥堆,保险等炸了。换4A圆柱保险,出了问题,还是哪有问题,还是大电容量时,不小心短接下,才炸的?

网友:
最好把桥都一起换 了

网友:
最好两个电容、分压电阻一起换。再查查次级是否有短路。

网友:
大电容鼓包,肯定其中有一个均压电阻有问题啦!你要把电阻拆下来量才知道,一般电阻开路比较多。或者你量2个电容的电压都能看出来,如果每个电容的电压是165V左右就正常。测试电源时,最好是串联一个220V60W的灯泡会比较好,这样可以防止电源烧掉。基础知识你还是要多看,修电源是个危险的事情。

网友:
估计开始桥没有问题,但大电容均压电阻已经开路,你换上4A保险,远远超过了桥的承受力,后极再烧的时候,就连带烧了桥。电源一旦高压下损坏,你得把初极的几个元件查清楚了,还得按4楼朋友说的,先别上保险,在那里串个灯来看看!

网友:
大电容均压电阻,在哪,网上查了下,好像在桥堆和大电容之间,没找不到,什么样子的?炸了,是后极有问题,这个后极是到变压器以内的?后面的直接输出,不是这范围?串个灯泡,是保险的位置,连个灯泡,有问题会出现什么情况?   初学者的,不懂:

网友:
均压电阻在大电容边,两个电容是串联的(每个电容两端约有150V电压),又分别并联一个150K的色环均压电阻,你换电容的桥堆和保险管爆说明短路故障没排除,重新换上桥堆后(四个二极管都换同型号的),再测下均压电阻是否正常,都换完后也许还存在短路点,这时别忙着通电,在保险管的两端串接上一220V 60W灯泡,通电后如果灯泡一直亮着说明有短路点,如果亮一下就灭了说明没短路,这时才可以换上保险管继续

网友:
整流部份应很好修理,这是维修人员的基本工夫。

网友A:
我这个是办公室里打卡机的电源,它是进220V,一边经保险进桥堆,一边直接进桥堆,中间有个RV1,RV1是什么有什么作用,再就是以前鼓包的400V 10UF电容,再是电感,再是400U 22UF电容了,中间没有均压电阻,这个炸保险,应该在哪入手,变压器以后的,应该没事吧,跟光电偶合器等没关吧。应该是变压器以前的,?
还是均压电阻,如果在液晶板上,在哪,好像也没看到过?

网友:
400V的电容的电路里没有均压电阻吧,有两个200V的电容的电路里才有两个均压电阻。

网友:
最好将电路图给画出来比较直观一些的。起码也要上清晰的照片才行啊。

网友:
热地就那么几个东西。都量一下。安全
又不怕返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是办公室里打卡机的电源,它是进220V,一边经保险进桥堆,一边直接进桥堆,中间有个RV1,RV1是什么 ...

看哪RV1的怎么接的,如果一个接通保险哪条线,一个脚接另个交流线路,说明是个压敏电阻,可以去掉,也许就是这个短路了,要是在一条线上接的,就是个热敏电阻,只要不断路,不用管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哪RV1的怎么接的,如果一个接通保险哪条线,一个脚接另个交流线路,说明是个压敏电阻,可以去掉,也许就 ...

RV1,一个接通保险哪条线,一个脚接另个交流线路,是个压敏电阻?它量起是不通的,看起来也是好的。是这个块了吗。
压敏电阻好坏怎样量,谢谢

网友:
串联个灯泡 再接入220V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