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 不过内存

楼主(2013-03-10):
刚学维修   接到台HP  NC6000的机子   电压缓慢上升到0`98的时候卡住不动了   上升过程没有跳变现在   打了阻值   系统管理总线上都是通的  两个3。3V也有了   跑码卡跑9798   求各位大神门教下下面的思路刚怎么办了   呵呵  小弟现在没头绪

网友:
这款显卡爱虚 还有内存排阻查一下

网友A:
用内存打值卡量下看北桥有没有虚焊 如果没有做下显卡吧 HP6400的显卡问题是相当的多

网友:
内存排阻查了  正常  昨天怀疑南桥 但打桥后故障依旧  北桥接机子那天就干过了  今天打算先刷下BIOS   实在不行再打下显卡吧  因为师傅给的建议是少打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内存打值卡量下看北桥有没有虚焊 如果没有做下显卡吧 HP6400的显卡问题是相当的多

打过阻值了  正常  而且北桥也干过了  昨天怀疑SMB总线问题所以打了南桥  故障依旧  今天打算刷个BIOS  不行再打显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打过阻值了  正常  而且北桥也干过了  昨天怀疑SMB总线问题所以打了南桥  故障依旧  今天打算刷个BIOS  不 ...

嗯别心急 细心点总会找到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别心急 细心点总会找到问题的

今天西里糊涂的把EC给加焊了   天啊  奇迹出现了  屏幕竟然亮了

网友:
神了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C:
LPC通信出问题所以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LPC通信出问题所以不过内存

我估计是打北桥的时候给弄虚了    这EC是在北桥的背面

网友:
西里户杜修亮了。有时候是没有原因的哟

网友:
太幸运了,继续努力,就会成功

网友:
还是多查查电路吧,北桥不易坏了

网友:
显卡有可能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