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掉电 居然是电感

楼主(2013-03-10):
昨天接了一个IBM T61  客户说不定时掉电  电流0.270.54-0.85-0.00 这个机子掉电也修改好几台了 一般都是温控那块的问题 拆开把短接温控MAX 6689芯片的第7,8脚 一样 芯片也换过 一样 后来发现按下南桥就亮  做完之后有了一天还是掉  在拆开不掉了 装起来就掉 晕倒!
把骨架装起来 在掉点的时候发现1.5V 会拉低到0.5V  看过1540E 工作正常 1.5V 在掉电的是候不变 在翻过来仔细看看电感 发现焊点 有一点细缝 有镊子碰下 有一端会动  终于问题找到了  加焊电感后 1.5 不变了 不掉了 装机交给客户

网友:
修之前用手摆一下电感,,,,

网友:
看得简单这故障不好修呀,高手来的

网友:
晕,这也会碰到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不会想到,谢谢楼主分享。高手。

网友:
对啊!上次修了 一个HP的机器掉电有3V和5V换完待机芯片就好了

网友:
修机这么久,还没碰到电感出问题的。。。楼主厉害。。。

网友:
这种问题不细心真很难搞

网友:
修过工厂级的就容易发现这种问题,这台机从出厂就有问题

网友:
这都被你查到了111

网友:
不容易啊,两个字细心...

网友:
真是高手呀

网友:
这个是细心的活了,不过还真的难修

网友(2014-07-01):
还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