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T800问题

楼主(2013-03-10):
猫坏了...型号是华为的MT800.以前的版本.现在问题是这样的.接通电源,插上电话线和网线...面板上面.电源灯是常亮,adsl灯(link和act直接不亮.),LAN灯(Link灯闪,act灯长亮.).......换猫用的话可以正常上网,所以绝对不是线路上的问题.....猫没有被雷击过.突然某天就成这样了...各位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么????怎么修???

网友:
有没有高手啊???帮忙救 救 啊

补充内容 (2013-3-11 12:46):
楼下有补图了.帮忙看看..

网友:
华为MT800热的很厉害  会不会是烧了

网友:
哪里烧了啊??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华为MT800坏了,通电只有电源灯和LAN灯常亮,不能复位,各位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华为MT800坏了,通电只有电源灯和LAN灯常亮,不能复位,各位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么?

呵呵...我的是电话线的灯不亮.网线灯还是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