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S2288A显示器白屏,请师傅们帮助分析以下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3-03-10):
HKCS2288A显示器白屏,请师傅们帮助分析以下是什么故障?
显示屏背后电路板的1117-25三端稳压管烧坏了。用1117-3.3代换还是白屏.??

网友:
1117-25是2.5V输出1117-3.3是3.3V输出,大哥最好是用2.5V输出的

网友:
换了也不行啊,图象正在还是发白,第一次遇见这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