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62A BIOS U盘识别,进系统不认

楼主(2013-03-10):
机器拿来比较怪,网卡不识别,进系统不插东西就报USB无法识别,插U盘,鼠标没反应,在BIOS可以看到U盘,可以从U盘进PE,把U盘插上直接开机进XP系统,可以看到U盘,拔下来再插就找不到,拆机,发现南IH桥附近有腐蚀,刷干净通电还是一样的,各阻值正常。怀疑南桥有问题,是82801GBM的,换桥,故障一样。查了半天参考小新哥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1307最后量到D16过来只有二点几伏,这个D15有此二极管,电压5V正常,D16实物无此管,直接飞线。从+5VALW拉个5V过来,进系统正常了,各种插USB正常。原来就是USB校验电压不正常。但进系统还是发现不了网卡,后来在腐蚀的位置发现R174过来没有+VSB 无19,正接从R192电阻另一头飞线,进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
恩  不错的东西  下次修到可以借鉴

网友:
下手够利索

网友:
想问下主板上那个看似烧坏的那个洞怎么回事,好像很多信号线经过那里,不影响使用吗

网友:
漆包线感觉有点不安全

网友:
用漆包线可靠吗?

网友:
                                   求助 维修

网友:
                                                                                         求助图子

网友:
哇,我要是可以加到搂主的QQ  就好拉。怎么厉害 。跑图。飞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