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一片技嘉ga-p43-es3g

楼主(2013-03-10):
今天接了一片技嘉ga-p43-es3g ,不跑码,然后不断4秒重启,测各大供电,复位,CPU复位都是正常的。看见论坛好几例这种问题,好像都没有解决。 如果是通病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把775灯座上去,有一个灯不会亮。问题很明显肯定是CPU座到北桥之间断线或空焊,查看线路没发现问题,直接加焊北桥。再上灯座,灯会亮了,加CPU跑码。

网友:
可能是通病

网友:
我今天能接到一块一样问题,主板不断重启。

网友:
什么桥啊?英伟达啊,如果是的话肯定是桥的问题啊

补充内容 (2013-4-17 12:35):
不好意思 ,没看到。

网友(点评):
你不知道技嘉P43用的啥芯片组? 不知道不要乱回

网友(点评):
人才啊 都说了是P43了 你还说英伟达 一看就知道你是新手!

网友(2013-04-12):
Q24输出0.7V电压对不对啊

网友:
   不管所有的775INTER的平台 包裹重启。不显  不能开机。,等等 。,排除IO 其他部件后 一般都是北桥的问题导致。775平台的北桥 发热比较大,。容易虚汗。,甚至北桥坏掉,。都有这样的通病。

网友:
北桥应该很少问题

网友:
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2016-07-23):
不行,干了桥还是不行

网友:
775灯座上去,有一个灯不会亮。  这个什么不懂 假负载775的? 什么灯?

网友:
看来还要去买个灯座

网友:
13年的帖子额,既然挖出来,就要当国宝收藏了。今天也遇到一块,CPU供电场管烧。拆掉这一组,装系统一切OK,好了。客户拿回去安装了一个系统,再开机卡C1  .....拿回来拆掉串口芯片。刷个BIOS好了。安装系统。后面的USB全部不识别。5V供电正常,打值500多。前置USB可以正常使用。查半天没找出问题。这板子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