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4个联想拆机航嘉,都是螺丝没上紧烧了13009,但有个吱吱响,请高手赐教

楼主(2013-03-10):
新手开始修电源。吱吱响,不清楚是哪个器件,一般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50V 47uf电容换下,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电容问题吧。????

网友:
如是1014芯片的辅助性电源,有小吱声为正常。

网友:
二楼说的是。辅助电源的12V的滤波电解先换了。再有,开关管基极的线电解液检查一下,或者直接换新的。

网友:
刚看过一个贴子,说是主开关管边的二极管有问题,换了就不响了,我以前也碰到吱吱响的,没修好过,电容全换了也不行,你可以试试换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