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3 板号LA-4731P

楼主(2013-03-10):
intei芯片组南桥是IBM北桥是PM45 显卡是G98-630-U2 CPU复位有1.2V电流跑到0.9A不走了,供电都全了,时钟工作了,网卡,声卡拆掉依然,北桥显卡南桥也加焊过,以前碰到过一个北桥也是PM45 是CQ321显卡北桥南桥全换掉故障依旧不过内存,别给是刷BIOS刷了3边了
刷BIOS

网友:
换主板 算了

网友:
碰到好几个这样的机器都修不出来

网友:
有的换南桥好的

网友:
有图纸吗 手里有个本子 求图纸

网友(2015-07-15):
修过几台,换南桥好,先试试吧

网友:
IBM这款南桥发热量大,易坏,换过好多,有些重做好,可没用多久又原故障,见意换。

网友:
北桥换了就会好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