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华硕主板网卡问题,不插网线灯亮

楼主(2013-03-10):
华硕M2N-X PLUS主板,开始时打开网页慢,后来重做系统好了,但又变成集成网卡不正常,插不插网线网卡灯都亮,显示正在寻找IP,求解。。。。。。。。

网友:
坏了呗兄弟

网友:
先弄个USB网卡试下吧,兄弟

网友:
换颗网卡芯片试试

网友:
加了个网卡能用,主板上的网卡芯片有必要拆掉吗?

网友:
集成网卡坏了我一般都是把供电过来的电阻一端空悬

网友:
把集成网卡干掉,用独立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