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MCP68-61 Series 1.5不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3-03-10):
      今天收到同行七彩虹单桥主板(带集显) 型号:MCP68-61 Series 1.5,上诊断卡不跑码,按照时序,供电,时钟、复位、供电时序是:NV时序:内存——桥——CPU——总线,测试全部正常,进入时钟,此主板无时钟芯片,为单桥集成的,那就测下晶振吧,共2个,32.768,25M,测试了都正常,复位:首先测全板有无复位,诊断卡,复位灯显示正常,并且对应脚位电压也为3.3V,看来没问题,到此,供电 时钟 复位都检修完了,都正常,看到是单桥,就先加焊,结果还是一样,后来就刷了BIOS,把BIOS芯片放到编程器上,先读取,结果提示是空的看来是BIOS坏了,后来找了人BIOS刷进去,上诊断卡显示正常!最 后付上BIOS文件: 七彩虹mcp68-61 series

网友:
呵呵  楼主蛮细心,学习了

网友:
时序很重要步骤清晰

网友:
楼主时序不错啊。我好像已经忘了。

网友:
这型号主板跑马前在诊断卡上的复位灯会有个跳变,他的bios坏的多,还有这个不是型号,七彩虹的型号一般在主板背面

网友:
修了个七彩虹p31不跑码的bios问题,看来这问题挺多啊。

网友:
现在nv的板子,到手一测电压正常就焊桥,只有少部分是BIOS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病呀,七彩虹NV的板子,复位不跑码,坏BIOS是通病

78的BIOS坏的多一点68 61的,相对来说桥坏的几率大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