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19液晶问题

楼主(2013-03-10):
新科19液晶不定时出现只显示新科的LOGO,显示不出正常画面,有时能正常一天,请大侠帮忙,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首先检查电源看看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出问题了

网友:
首先检查电源看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25689-1-1.html
电源 电压正常,电容没鼓泡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出问题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25689-1-1.html
驱动板哪儿出问题了?

网友:
来学习,吸取经验的

网友:
看样子似乎是信号突然中断,怀疑vga口不亮或vga接口相关器件有开焊,或从写mcu程序

网友:
驱动板的原因比较多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 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