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联想S10-3C不开机的怪毛病。

楼主(2013-03-10):
如图: 开机后电流跑到0.4几后就停了,无显示。根据经验可能是桥虚,BGA后故障依旧,但是碰巧按错开机键,按到了一键恢复按键,电流一直飙升到0.6后亮机了。重新启动后再关机,按电源开关就又可以开机了,能正常使用了。。。。。。。。但是发现机器停几个小时后,故障还是,正常开机不能亮机,必须用恢复按键启动一下后才能好使。求解。谢谢!!!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s10 主板好像不超过 200吧

网友: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先要了解LZ所说的一键恢复按键的功能作用  可能与bios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
都是郁闷的问题!!!!!

网友:
感觉就像是复位后就能开机似的。刷程序试试吧

网友:
最后怎么办了~~修好了没

网友:
这个机器大多数是BIOS问题

网友:
bios这还用说啊

网友:
这种怪问题先刷个BIOS 吧

网友:
EC的BIOS和主BIOS都刷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时序来,不显示看停在哪里

网友:
上图看看 给你分析一下

网友:
BIOS的事吧,

网友:
有图的话可以帮你分析下,楼主发上来个图纸,我给分析下,

网友:
我有主板。壳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