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C61主板自动断电

楼主(2013-03-10):
有好几台TCL机主板是精英代工的C61,开机进系统就断电,进PE也一样,排除散热问题,桥也焊了,CPU旁边有几个电容鼓了也换了,还是一样。用单核的CPU就无问题,它原配是4200+的,几台都一样,不知是什么通病。

网友:
电源带不起来吧换个号电源试试

网友:
航嘉的,换了也一样

网友:
电容要全换,有杂波,进桌面时耗电量大,带不动。把电容全换了吧,参数误差百分之二十哦。

网友:
4楼说的对 刚修了几块精英的 全换电容就好了

网友:
如果主板没问题 就把硬盘格式化 再装系统试试 换个硬盘 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