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该热敏电阻用什么型号的代换

楼主(2013-03-10):
该元件安装在ATX电源的220V的一条进线上,另一条线上有保险丝,它的后面就是整流桥,整流桥后的大滤波电容耐压值为200V,元件上的数值好像是5050M,看不清了。
要选多大的热敏电阻换啊,

网友(点评):
坏电源上拆多的是 通用的。

网友:
可以用5W4.7欧左右的水泥电阻

网友:
用5D90、11都可以代换,后面数字代表直径。

网友A:
随便抓随便装。我都是这样的。上面的数字从没看过

网友B:
后面的滤波电容为什么耐压只有200V。220的交流电整流后好像275V以上有,只用4.7欧的电阻能行吗,好像现在的电路上只有这个元件能降压的。

网友:
我个热阻起到一个温度补偿的作用阻值约几欧姆。

网友:
打错字了是这个

网友:
串联在电源线上的这个热敏电阻常用6欧姆/3W左右,一般10欧姆以下正常,如没有热敏电阻也可用6欧姆的水泥电阻代用,只是功耗大点(电阻不随温度变化)。

网友:
2高压滤波电容是串联在电路中的,每个又分别并联一个150K均压电阻,所以整流桥后输出的虽是300V直流电,但每个电容上的电压正常时在150V左右,所以用耐压200V的。
你问的这个电阻是热敏电阻,6欧姆左右,它是串接在电路中的,当通电后温度升高时阻值变小,冷态时阻值才最大,起限流保护作用。

网友:
楼主:找个旧电源  即可。

网友:
平时的旧坏电源呢,拆了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滤波电容为什么耐压只有200V。220的交流电整流后好像275V以上有,只用4.7欧的电阻能行吗,好像现在 ...

这个电阻不是降压的兄弟,这是防浪涌电阻,是防止通电的瞬间的浪涌电流对后级电路元件造成伤害的。浪涌电流可以达到电源稳定工作时的额定电流的30倍以上。

网友:
随便找个旧电源拆一下,实在找不到直接连上也行,反正现在二手电源不值钱,我们这边一个冷标的二手电源卖 20元都没有人要.唉.

网友:
实在不行弄根线飞过去也行! 在不行弄个保险管放那! 虽然有点凑合!

网友:
报废液晶电源板上就有

网友:
在坏的电源上找一个差不多的就行了

网友:
负温度热敏电阻电阻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随便抓随便装。我都是这样的。上面的数字从没看过

我也是这样的,没出现什么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样的,没出现什么问题呀。。。。。。。。

就是。只要知道是热敏电阻。随便抓就随便装了。分型号我都修好多了

网友:
这玩意  要求不严格  找个差不多的  换上就行

网友:
用了个4.7d换上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电源的NTC一般都是5D-9,起保护作用!原理其它帖子有了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