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不显

楼主(2013-03-10):
触发1.44跳到1.22在跳到1.44在1.3几这样跳但就是不显示是哪里有问题麻烦解答下

网友:
墨迹啥 0607026干了再说 在群里都跟你说了

网友:
用热风枪对着北桥加热10几秒(300度)  然后试机能亮就是北桥。不行换加热显卡 。温度一样。

网友:
不是北桥就是CPU

网友:
直接干北桥

网友:
如果amd先换cpu,北桥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