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 不出发

楼主(2013-03-10):
接到一台g430进水的机器,拆开看进水不多处理后,断线的地方补补后,量量没地方短路,通电没待机,待机只有0.004不对,查3.5v芯片51427,量vin 19v.   vcc  5v.  LDO 5V.  BST 4.6V.   REF 1.9V.   EN LDO 9.4V.  EN1  4.6V     EN2 2.0V     REFIN2  4.9V       TON  2.0V
  都有就是不出 3v 5v  请问有那位帮帮我  还缺什么电压   或者是我看漏了什么电压

网友:
应该是后级短路了把。

网友:
要查一下MOS管的G极有没有电压

网友:
如果有电压,有可能的MOS管开路

网友:
change quartz  boot power

网友:
仔细看一下EC的工作条件吧。还有待机3V 5V

网友:
谢谢   我在查查吧

网友:
进水机不好讲,还是你要细心慢慢查查看才行。

网友:
修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