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板有没有图纸呢

楼主(2013-03-10):
(图片)

网友:


网友:
一般不用找原机图纸 只要找IC的原理图就可以了。

网友:
对,找原理图实在不行改个出来。

网友:
至于吗 ,这个板子直接换掉得了 。修起来多耽误时间。

网友:
看IC引脚定义就OK了!

网友:
什么机器上的、现在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