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3200AAJS硬盘电路板上没有8脚芯片

楼主(2013-03-10):
一个WD320G硬盘,有时能认,有时不能认,拆开电路板发现上面8脚芯片的位置是空的,但是如果认盘的时候使用一切正常,不能认时在BIOS检测处停留很长时间,机箱上的HDD指示灯亮。

手头有一WD3200AAJS,拿下电路板上面有8脚芯片。把它换到没有8脚芯片的盘体上面,结果一次也不能认盘了。插硬盘那个SATA端口在BIOS中变成了不可操作状态了。

没有8脚芯片的电路板是2060-701590-000 REV:A
   有8脚芯片的电路板是2060-701590-001 REV:A

请教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1590是有两种板,一种带25芯片,一种不带25芯片,不带rom的板刷坏了可以通过补芯片和电阻来使用。,  是你这种情况就别去折腾rom芯片了,跟那个没关系

网友:
另外还有一块WD160G也是这样的情况,BIOS检测过了进入系统使用比较正常。进入MHDD检测时也要等待很长时间,出现这个提示是什么情况:
Error: Drive net responding or operation canceled

网友A:
为了省成本,现在很多硬盘都是用的主芯片内集成的FLASH。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做维修的,硬盘一出问题,都去找电路板问题呢?不代ROM的就是用内部ROM,你这种情况就是一个COPY的模块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省成本,现在很多硬盘都是用的主芯片内集成的FLASH。
Head 00
Zone 00:  00018 - 000DF    16 (0010) 625.512
Zone 01:  000E0 - 033AF     0 (0000) 593.548

在校准前,我修改了spt跑校准。这样算是降容降密度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做维修的,硬盘一出问题,都去找电路板问题呢?不代ROM的就是用内部ROM,你这种情况就是一个 ...
Head 00
Zone 00:  00018 - 000DF    16 (0010) 625.512
Zone 01:  000E0 - 033AF     0 (0000) 593.548
Zone 02:  033B0 - 07227  1393 (0571) 878.225
Zone 03:  07228 - 095E5   825 (0339) 526.727
Zone 04:  095E6 - 0B48F   770 (0302) 491.474
Zone 05:  0B490 - 0D915   733 (02DD) 470.322
Zone 06:  0D916 - 0FC6F   682 (02AA) 470.322
Zone 07:  0FC70 - 12159   935 (03A7) 661.935
Zone 08:  1215A - 14D7D   990 (03DE) 625.512
Zone 09:  14D7E - 1716D   935 (03A7) 593.087
Zone 0A:  1716E - 19A0D   880 (0370) 553.845
Zone 0B:  19A0E - 1BDCB   817 (0331) 522.580
Zone 0C:  1BDCC - 1DE05   770 (0302) 490.908
Zone 0D:  1DE06 - 1F1F1   733 (02DD) 470.322
Zone 0E:  1F1F2 - 20C4F   684 (02AC) 441.704
Zone 0F:  20C50 - 2206D   638 (027E) 415.161
Reserve:  13AC5 - 13C42   640 (0280) 524.653

在校准前,我修改了spt跑校准。这样算是降容降密度了吗?

网友C:
arco自动降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rco自动降容的

我是说st的盘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说st的盘呀。。。

.9 . 10手工改好像无效,会自动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E:
.9 . 10手工改好像无效,会自动调节

我可以肯定的说,有效,共有9个表,第个表从0-f,把9个表全换成你要的spt或者密度值就行,但,我改了sf也按我的段位跑了,但31.32. 3a.3b还是有大量出错。。。。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一块硬盘的故障现象和你一样,不知道该怎么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