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主机,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

楼主(2013-03-10):
有一台主机,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
是AMD平台的,华硕的主板,是不是主板桥有问题啊
华硕

网友:
我的也是那样

网友:
这种情况我估计基本是主板蓝桥北桥的问题。

网友:
电源也有可能

网友:
你那是什么机?组装的还是品牌机啊。。。。。。组装机电源的可能性要大点。。。

网友:
有时候笔记本电脑开不了机也可能是静电,建议把电源拔掉,电池拔掉,长按开机键释放静电,过一会再开机试试。

网友A:
开机电路估计有问题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不开机,是进不了系统还是按下开关没有反应,如果是进步了系统,可以进BIOS看看有没有识别到硬盘

网友:
主板能通电,也可以检测,进步了系统,换了硬盘也是一样

网友:
电源有嫌疑,cpu amd问题也不小,南桥,io等等

网友:
先把电源换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