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I 笔记本掉电:好像是通电哦·!~~~

楼主(2013-03-10):
X220I 笔记本前几天一个经销商把笔记本拿过来,叫我检测一下是什么问题!!~给他打电话报价,换了二天才开始看,接电源触发0.24掉电,把机器拆开看看有没有很明显的东西;万用表测量所有系统供电,好像都是正常的,无语,怎么修啊!!~没有思路了,换换不修了,还有其它机器等着呢!!~
      因为机器已换了二天了,没有给经销商电话;经销商直接跑过来问了!!~直接说不好修还要点时间.也扯淡的报了一下价格,修好二百,客户也没有说什么!!~我估计他肯定给别人说500以上,没有办法了要修了,在论坛上面看了一下X220I,好像蛮多人都说这个机器BIOS有通病!!
      下载一个,X220I BIOS,把主板BIOS拆下,上编程器,     晕倒!~~~~~~~~~~~~~~~   BIOS在编程器上报错,芯片好像有问题,这下很明确了,找BIOS芯片,刷上去果然开机正常@@!~~!@!~!@#$%哈哈!!~~~~我叼X220I 才二百,下次少说加倍@@!@#!~!

网友:
楼主我的是能开机关不了机  是bios问题吗
如果是你的bios能给我一份吗   我在官网下的在系统里面刷的 也不行  914870602@qq.COM

网友:
这款还没有碰到。好像X2系列的BIOS是容易坏的。

网友:
x2是不是16脚的bios啊。我这个没有办法刷。呜呜呜。

网友:
我的机器也是插电0.14左右瞬间掉电 我怀疑也是bios坏了的 因为我开始是bios的问题 刷了过一会又不行 再刷 过会又不行 再刷 就抱了一下错 就掉电 一直就不行了 不管怎么刷都不行了

网友:
又多了通病。X200也是BIOS坏的多,X220又来BIOS。

网友:
我遇到一个X220I,每刷一种BIOS,都跑不同的电流,但是,都不亮机

网友:
我正好遇到台机器。刷下试试。学习了。

网友:
楼主能贡献bios吗

网友(2013-04-14):
我也有一台,CPU供电没有,上电0.15,其它电压都有

网友:
还没遇到X220,记下,下次少走弯路

网友:
又是一个通病下次来直接杀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希望楼主提供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