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SEE 型号HA-BP2不触发修复,分享下经验

楼主(2013-03-10):
   今天收的板子,全当练手。目测此板IO焊过,上家清洁工作也没作好。     找不到图纸
测开机键,一脚有5V,另一脚接地正常。就是触发不了。强行短接绿色和地,上电跑了,跑码了。测IO(8712F-S的)供电正常。75脚有跳变(72没量。懒的测),71脚没电。看来是南桥到IO间的SLP_S3有问题。
    用放大镜仔细观看,发现有个焊点好像不正常,应该是掉件了,从料板取了一个换上去,问题解决
    有图有真相哦
-----------------------------------------------

    以下是一个搞不懂的问题。没修复之前。把电源线插好,直接用镊子点一下71脚能触发,当时以为虚焊,用风枪吹了吹,故障依旧。后来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镊子在距离71脚一距离厘米的地方也自动上电了。开始我以为是电容电阻没焊好,用风枪吹了吹。还是如此,只要是金属物,离71脚有一厘米距离时,就上电了,这是为什么呢、,。不明白

网友:
镊子在空中离71脚1厘米时,风扇就转了

网友(点评):
见证奇迹的时刻

网友:
神奇的板子啊

网友A:
你拿这个板子去表演魔术。

网友:
神板这还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拿这个板子去表演魔术。

我开始以为是电阻电容或者是线松了。后来反复试了几次,我才相信了,不管你信不信。哈哈

网友:
不出发的板子没图纸难修啊

网友:
我晕这么神奇哦;是隔空通电吧?

网友:
乾坤大挪移有此功能,难道楼主练成功了?~~~~

网友:
隔一厘米就开机,应该是人体静电造成的,你可以去水龙头洗下手,或在防静电布上把身上的电放了,再试试,看还能不能触发,这样就知道是不是静电造成的了,如果身体放了电就不触发了,那它就不神奇了.

网友:
应该是杂牌主板做工不太好。在抗电磁干扰方面省略了很多用工。

网友:
其实没有所谓的一厘米是撸多了产生的幻觉。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隔空开机”??、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隔空开机。

网友:
建议将时钟电路的晶振和两个谐振电容换掉可能排除故障。

网友:
哇。。你好厉害呀。 要我就没有那么仔细的  直接换I/O再说。因为理论很犯人

网友:
这个世界怪事多着去了

网友:
同期的高手,理论很牛,实践也很猛,他当时全班排名前10;可怜我是全班垫底,理论考试才40分;实践连焊接都没通过,到现在毕业证书还没拿到呢

网友:
楼主思路是对的。、

网友:
技术牛再加上细心 哈哈  楼主

网友:
楼主很细心,这板应该是你修的!呵!但那个隔空开机就想“求真相”了!

网友:
你没有努力啊

网友:
很有可能是静电吧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开始是上家焊的时后把键碰掉了好眼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