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60本本只能装W7系统吗?屏幕自动暗?

楼主(2013-03-10):
     小弟是新手,请路过此地兄弟姐妹帮忙一下,今天小弟拿到笔记本联想U460手上,客户要求安装XP系统,可我安装了几个XP系统都不行,装完Ghost克隆GHO文件后重启就会显示"Windows 未能启动。原因可能是最近更改了硬件或软件,解决此问题的步骤......"在Bios内调整也是不行,效果还是一样。最后还是装回W7系统,在W7里等会儿屏幕会自动变暗,怎么调都没有反应,上下键调亮度时按着上键或下键屏幕会连续一亮一暗,按键放开手指后立马变暗,意思是加差亮度也是不起作用。网上说电源管理软件,按指示操作也是不行。客户拿本本过来时候是W7系统屏幕是亮度正常的,说有点慢要求重新安装XP系统。安装不了XP系统是Bios问题吗?屏幕会自动变暗是否能调过来啊?谢谢大家讲解!小弟就此感谢诸位帮助。

网友A:
重做下分区或者MHDD扫下盘

网友:
重建MBR;设活动分区再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电源模式设成高性能看看

网友B:
楼上三位朋友提的意见我都试过了,问题还是一样存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三位朋友提的意见我都试过了,问题还是一样存在的

更新官方显卡驱动。。你设备管理器禁止下独显就不暗了。。

网友:
不要用ghost,用光盘全新安装呢?

网友:
驱动装原装的没有?

网友:
新电脑带核显的装xp都是一堆问题,都是人为的!还是装win7吧

BS之…………

网友:
驱动只装了电源原驱动,其他驱动都是装WIN7时自动安装的驱动,这样还是出现暗屏,我再试试把驱动调回原驱动看看行不行?装不了XP估计是有人设计好的。

网友:
建议用光盘全新安装,不用ghost

网友(2013-05-01):
WIN7系统安装好,单单安装电源管理原装驱动还不行的,再把显示原装驱动装上,屏暗这问题解决了

网友:
关于能不能改XP系统,这个好解决,PE中直接G上,开机提示改变了硬件或软件、这种问题果断是硬盘或内存问题,换硬盘或内存试试如何,还不可以的话,就全盘格式化硬盘。

网友C(2016-06-01):
引用 网友A:
重做下分区或者MHDD扫下盘

你这瞎胡扯,别误导新手,这个和硬盘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瞎胡扯,别误导新手,这个和硬盘没有任何关系

他说重做系统不引导,不是叫他测试下硬盘?这个问题你没遇到?硬盘分区有错或者硬盘有问题也会这样啊?

网友:
自做一个xpU盘安装盘,全新安装!(装前备份硬盘数据,将硬盘恢复到初始状态!建立MBR引导),不要GHOST版!

网友(2016-08-02):
刚碰到一台一样的 装官方独显驱动能解决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