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2 开机无显(灰屏)

楼主(2013-03-10):
今天刚接了个 IBM R32 开机无显 电流正常!加焊显卡后不亮! 没办法又摘下来从植了一下!焊上后直接不触发了! 补充:周围没有掉元器件!
不触发
显卡

网友:
电流正常;怎么会怀疑显卡呢;显卡肯定过了撒;要检查屏线或屏信号。可能你重做显卡有引脚短接了

网友:
试外接了吗?

网友:
现在主板废了!显卡下面的焊点连了好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