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来请教大家,自动多选。

楼主(2013-03-10):
在网上买了一块V星7260的板给客户,买回来装上系统,自动多选(我没插键盘),以为硬盘有病毒,把硬盘分区再重装,还是一样,然后把内存和显卡也换了,还是一样,有没人遇到这种问题,怎么解决的?

我单独用鼠标,也单独用键盘试,都是自动会多选

补充内容 (2013-3-11 15:19):
已解决,换IO好了,发回去换邮费贵,时间也伤不起,就自己修了,换了IO,就好了。这种情况第一次遇到,我又是换硬盘又是换内存和CPU的,

网友:
跟上您就是能学到东西哈连故障都这么的个性哈

网友:
这应该是键盘或鼠标口有问题;查下供电和数据线

网友:
看下借口和数据线 不行就看看IO

网友:
让上家调换板子吧

网友:
同意四楼查键盘,不行就换io试试。

网友:
板子问题,有可能是IO误动作导致的,找上家换板是最快的解决方法!!

网友:
借口游问题。你可以换一套U口的键鼠试试

网友:
在不行那就是版的问题了

网友:
鼠标键盘换换试试

网友:
你可以直接用纯净版系统装啊!

网友:
IO挂了或者是键盘接口旁边排容问题

网友:
疑难杂症啊,这个还真奇怪

网友:
发回去换板。

网友:
以前遇到过是键盘CTRL键卡死了,你这个连键盘都没插,确实很奇怪。

网友:
我有个帖子里边主板有时档20不跑码,后来发现是IO坏了,在BIOS状态自动按下回车键,换了IO就好了,你这个应该是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