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一个小小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3-03-10):
大大们所说的在保险处串灯泡测试是如何测试?是把灯泡两条线焊接到保险丝的脚洞口吗?灯泡要用多少瓦?还有为什么经过灯泡背后的管就不会坏?是因为灯泡用电量高吗?谢谢各位。。。。。

网友:
是因为灯泡在前级短路时把电压都加在了自身,避免烧其他东西,就当其他都是导线。

网友:
谢谢您的回复,就是说把灯泡焊接到保险丝脚,灯泡要多少瓦?

网友A:
就是利用了灯泡的分压、限流作用。
一般用60W或100W的就行了。

网友:
注意一定要用白炽灯泡,不要用节能灯和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利用了灯泡的分压、限流作用。
一般用60W或100W的就行了。

好的。。谢谢这位大大回复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灯泡除了在保险处测试,还能在其他地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利用了灯泡的分压、限流作用。
一般用60W或100W的就行了。

了解了。。 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