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经常不开机

楼主(2013-03-10):
接到一台e420的机器,刚开始是没有待机,19v电路正常,但是没有待机,各个电感对地正常,没有明显短路,于是定了db8520,换上后能开机,装好后刚开始能用,但是第二天有时候能开机,但是有时候待机从0.18掉到0.02就无法开机,现在无法修,清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
e420批量有问题 保修换主板 不保修 论坛有大师已经可以解决此问题了

网友:
我是重新焊接就好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没解决的!E420正常的时候是没有3V 5V出来的!不正常的时候你是可以测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