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的怪事

楼主(2013-03-10):
今天有人给我个华硕的笔记本,装系统(全删),装完后进系统的时候在LOGO黑屏,最后没装驱动还是一样,分区和系统版本都换了N个还是不行,希望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安全模式有没有用?

网友A:
估计,显卡可能有点问题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显卡可能有点问题啊 。

是笔记本 显卡不搞啊

网友:
装了系统还不行就要换思路了,看看是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
应该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能GHOST不能启动XP。

网友:
搞外设  一点一点排除

网友B:
楼主装系统前什么问题啊。

网友:
跟我碰到的一摸一样,华硕小本子,BIOS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装系统前什么问题啊。

不知道有问题没。就叫我们装系统

网友C:
光换版本是太单一 有些老本GOSHT系统要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才可以引导 、
11楼正解

网友:
有没有用光盘满装试一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光换版本是太单一 有些老本GOSHT系统要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才可以引导 、
11楼正解

系统装好了,重启的时候在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D:
系统装好了,重启的时候在LOGO

在LOGO的地方黑屏

网友E:
很有可能是硬盘的事,显卡有问题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有可能是硬盘的事,显卡有问题不是这样的

硬盘测了没没有坏道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啊

网友:
显卡问题多,不好交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