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200-61GT电源维修,找不到光耦?请大侠们指点!

楼主(2013-03-10):
如图:一台联想品牌机电源,FSP200-61GT电源,无输出无任何电压。看到这款电源用料比较扎实,觉得扔掉可惜,决定修一修,却没想到这么棘手。
拆开之后发现,5V和3.3V两个输出的3300uf电容爆掉。手头没有这么大的电容,找了两只16v1000uf的暂时待用。串灯泡,开机后,发现辅助电源没工作,没待机5v电压。测300v直流电压,两边对称正常。该电源辅助电路采用4N60管。拆掉4N60,没发现异常,测启动电阻,发现已经断开。色环已经看不清了,找了类似的MOS管辅助电源电路,换了一只2M的金属膜电阻后,仍然没有电压输出。断开电源,发现300V两个大电容慢慢放电,说明辅助电源根本没有起振。这时发现辅助电源输出的其中一组电源滤波电容220uf/25V底部塑料套破裂,安全起见换下。
现在的问题来了,主输出电容5V和3.3V电容爆掉,说明稳压电路出现故障,输出电压过高导致电容损坏。这台电源芯片是KA3511,查了一下资料,搜了关于KA3511的相关帖子,发现这款电源的确有些变态。跑了一下的电路,竟然没有发现辅助电源的分流管和光耦。难道这种芯片的辅助电源不需要反馈稳压么?就算不用光耦,至少主电源大管4N60附近也该有分流管呀。晕了!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芯片的辅助电源电压如何稳压?5V待机电压如何控制?另外,哪位师傅手里有相关的图纸?有关KA3511的图纸实在是少,论坛里找到的还是4脚的0165R做辅助电源管,并且也有光耦控制。那么这台电源无光耦,也没有分流管如何控制待机电压?

网友A:
看电源内部不像是联想原装的电源,原装机器里面的电源做工一般来说是非常好的,这个看起来不像,不会是被换过了吧。

网友B:
电源应该是正宗的FSP电源,做工还行吧。额定200W的电源只有这个水平。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个电源应该不难修,直接从5VSB着手,顺着紫线跑线路,应该就会慢慢发现这种方案的工作原理。

网友(点评):
嗯,还是你有阳光。

网友:
主输出可以不用管!先看辅助电路有没有工作!先把待机5V 12V 修出来

网友:
辅助电源没有工作,大电容慢慢放电。目前是找不到分流管和光耦,被这个电源雷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应该是正宗的FSP电源,做工还行吧。额定200W的电源只有这个水平。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个电源应该不难修,直 ...

看来你见过这种电源,绝对是正宗的,联想品牌机上的。只是年代比较久远了。这种方案比较特殊,辅助电源没发现光耦和分流管。那它是如何稳压的哪?怪不得辅助电源烧了之后,直接导致了后级相关电容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源内部不像是联想原装的电源,原装机器里面的电源做工一般来说是非常好的,这个看起来不像,不会是被换 ...

没换过,机箱封和电源封都在。

网友C:
我怎么看都像山寨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看都像山寨的电源

手机拍的不清楚,相机没电了懒得充电。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
版主啊,各位大侠出来指点一下吧。谁对这种电源熟悉?重点就是单管辅助电源结构的问题,谁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D:
应该有光耦,有些做在变压器下面的。给你个参考图纸。

KA3511 FSP145-60SP.rar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有光耦,有些做在变压器下面的。给你个参考图纸。

谢谢,这个图差别太大。辅助电源开关原件不同,KA3511还是放在小板上。另外,查过底板,没发现光耦。找到了三极管无光耦的辅助电源电路,正参考比较。

网友E:
没光耦其实也可以实现的,原边反馈啊,现在这种电路多了去了,输出精度不怎么样

网友:
这个不是联想的原装电源,联想一般用的都是航嘉的电源。这电源看起来像垃圾货。

网友(点评):
这种话不要再讲了。一个是没意义,前面有人讲了,二是没智商,没半点指导意义。难道就是为了赚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光耦其实也可以实现的,原边反馈啊,现在这种电路多了去了,输出精度不怎么样

嗯,网上搜了一下,几乎全都是爆电容的。我这个就爆了4个电容。没光耦和分流管的,仅靠简单的电路和一个稳压管控制,输出精度可想而知了。

网友F:
这个电源辅助电源是比较简单的,不应该难修。把辅助电路上的元件都检查一遍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源辅助电源是比较简单的,不应该难修。把辅助电路上的元件都检查一遍看看。

ZENG兄手里有这个资料么?

网友:
修他貌似浪费人工。。。

网友:
引用 网友G:
ZENG兄手里有这个资料么?

资料没有,但可以顺着功率开关管周边都检查一下。

网友:
这个电源的稳压有两个部分:一是初级反馈电路有稳压二极管和三极管共同作用控制输出电压。这种设计的电源,你要注意它的初级,它的反馈组电压比次级光藕反馈那种电压高出不少,而且有一个50V47UF电容作滤波,这个电容在检修的时候通常都是一换了之,因为它损坏就会引发输出电压高,你还查不出原因来!二是它的次级5V部分应该还有一个7805之类的二次稳压电路,也有的用一大功率电阻和稳压管来作二次稳压。所以检修时一是注意它的自激反馈部分,二是注意次级是否有元件被烧毁短路!

网友G:
看来你对这个电源还是很熟悉的,说得靠谱!谢谢。。。我再看看次级电路。但我对初级的检测中就出现了头痛的事,这个初级尖峰吸收电阻实测是16K,但棕棕棕黑(金)的色环电阻却表明是110欧,这把我搞糊涂了。几百伏的反高压不可能尖峰吸收电阻会100多欧,但电阻色环却很清晰(请见我另一个帖子有贴图)。如果是按实测这个电阻,说明它变值了,因为大多电路都是用47K-100K电阻。但色环值却显示是110欧!如果它是对地泄放的电阻,100欧却是正常值。但这个电阻绝对就是尖峰吸收回路的电阻,因为它并了一个332KV的电容后,串了一个二极管在+V和2N60的D极之间,也就是并在主振荡回路线圈两端。所以,被这个电源搞蒙了。不看它有着35的主变磁芯和3级EMI过滤,还有很好的铝散热,就直接拆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来你对这个电源还是很熟悉的,说得靠谱!谢谢。。。我再看看次级电路。但我对初级的检测中就出现了头痛 ...

反峰吸收电阻确实是不会有很大值的,很多电源设计通常在47-120欧之间!但电脑上的通常在10K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