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321 待机0.04 无3V 5V 开关有3.3及跳变 就是不触发开机

楼主(2013-03-10):
HP321 待机0.04 无3V 5V 开关有3.3及跳变 就是不触发开机
当接入适配器时,按下开关无反应 无任何跳变 B+ 基准都正常 但是电感都没电!
当使用电池时,按下开关,白色等亮,键盘左侧黄灯连续闪9下左右 掉电。
同时使用电源和电池时无法开机,也不闪,没有任何反应。
我怀疑是不是BIOS的问题,客户拿来其实是要换屏,因为屏壳不好拆,就大拆了机器,然后就出现这样的情况,算是黑手里了,好蛋疼~~求各位大神支招。

网友:
无3V  5V查查待机芯片看看

网友:
你要看懂时序  不然盲修

网友:
看起来挺难的,不好修呀

网友:
找到电路图查开机电路

网友:
最好找到电路图;看懂时序再去分析维修

网友:
电路图找到了 示波器也用了 时序也找了 BIOS也刷了 现在准备换个待机芯片试试

网友:
原来这么难修,看来还得要懂原理

网友(2013-10-23):
修好没有,我这也有一台这样的

网友(2014-03-14):
NEC大电容问题。

网友(2014-04-21):
修好没有,我这一样的故障

网友:
修好没有,回复下,遇到同样遭遇了

网友(2016-08-16):
最后修好吗,哪里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