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充电问题

楼主(2013-03-11):
前几天接个HP520, 同行的,说是用电池有时能开机,开始没想什么以为是电池问题,开始检修,发现用AC 开机正常。单用电池。右下角那个电池灯一直闪黄灯。在系统里不认电池,但是在先用适配器开机后 然后拔掉适配器,不会掉电《电池可以用!请问那位大侠见过这样的问题给点思路可以吗?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个电池试一下啊。

网友:
未必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电池问题就是电池!!!!!

网友A:
换个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充电芯片试试

刚刚外挂可调电源开机后,无意中手摸到了PQ9,PQ9和PQ2发烫,尤其是PQ9太烫了。是不是这两个小件的问题呢大哥给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