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842外围电路的一个电阻 阻值,请 各位大侠指教,万分感谢。

楼主(2013-03-11):
(图片)

网友:
一般是15欧。。。。

网友:
这个电阻是15欧的,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 ,我换上去试试看。另外请问 此电阻可不可以在多少Ω到多少Ω之间都行

网友:
数十欧姆,大小些无所谓的。

网友:
5.1欧姆

网友:
我晕,这个电阻0欧都可以的,只是起到个限流的作用,但是不能太了。。。

网友:
10——20都行吧

网友:
也遇到多次同样情况,曾经用5Ω至15Ω代替,

网友:
10-20欧都行,限流电阻,此电阻烧坏,3842肯定挂了。

网友:
限流作用   20以内都行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我换了个15Ω和3842后 ,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