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reat wall 显示器开机显示“超出频率范围”

楼主(2013-03-11):
一台Great wall  L98 显示器开机显示“超出频率范围”,用户说有时还能正常显示,用我的主机实验也是显示超出频率范围,不知我应该检查哪里!请师傅们指点!

网友A:
试试降低主机的分辨率和刷新频率再接上该显示器

网友B:
这个我去年遇到过遇到过几次,一般都是显卡或系统导致,显卡几率很高,有2太是系统导致,先看下你不是可以直接可以安装或进PE系统,重装下系统,一般判断是显卡驱动影响,拿过来的时候,他说玩玩就这样了,还有一个就是2楼说的显卡BIOS程序也有这样的一台,初步判断一般可以安装系统出界面,可以近PE显示正常,一般系统问题或显卡驱动两者问题多点,现在的盗卖系统真的问题很好,兼容,硬件中断,冲突等方面都很大影响,这个问题离不开显卡或系统,

网友C:
既然排除了主机问题,那就果断的拆机刷程序~

网友D:
显示器程序出错导致所支持分辨率变少(一般只能支持某一个分辨率),特别是在RTD方案的显示器上容易出现。4楼的回答可以忽略不计,扯犊子话,应该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降低主机的分辨率和刷新频率再接上该显示器

谢谢师傅的指点!主机分辨率调了在某一分辨率可以出桌面,但关机再开机就又不行了!刷新率已经是最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去年遇到过遇到过几次,一般都是显卡或系统导致,显卡几率很高,有2太是系统导致,先看下你不是可以直 ...

非常感谢师傅提供实例分享!但是我接的这一台绝对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排除了主机问题,那就果断的拆机刷程序~

拆机刷程序!谢谢“风云郁しovё ”师傅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示器程序出错导致所支持分辨率变少(一般只能支持某一个分辨率),特别是在RTD方案的显示器上容易出现。4 ...

非常感谢“众信电脑维修 ”师傅的指导!我看我想办法刷程序试试!

网友E:
直接改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改驱动板

怎样改呢?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F:
是的 是程序的是  这个 程序不好找    我遇到这样都是换板子  这样可以赚到钱  写程序麻烦 不好赚钱  今天还搞了一个acer 的 一样超出范围

网友G:
上个高清图片 我给你程序、
今天还修了3个长城19 不知道和你的一样不一样

网友H:
肯定是MCU的问题,没有程序的话可以试试,清空24CXX,记得备份。说不定事成功倍~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个高清图片 我给你程序、
今天还修了3个长城19 不知道和你的一样不一样

师傅您好:我修的这台显示器机芯是:(Z)-(5PFL)     版本号:20091028    令号:BZ09B0045
请问师傅由此数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肯定是MCU的问题,没有程序的话可以试试,清空24CXX,记得备份。说不定事成功倍~

谢谢您的指点!这台机子存储器是25L1005MC!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 是程序的是  这个 程序不好找    我遇到这样都是换板子  这样可以赚到钱  写程序麻烦 不好赚钱  今天还 ...

谢谢您的指点!我们这里好像是买不到这种板子,不知哪里能买到?可以告知一下吗?

网友:
嗯 还是先刷程序吧 如果分辨率太高亮一段时间也会黑掉

网友G:
我需要个图片  版号啥的我一般都不看的

网友I:
如果是19''宽屏的,刷个长城M1931的MC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需要个图片  版号啥的我一般都不看的

谢谢师傅!我这是用手机拍的,不知您能不能看清!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19''宽屏的,刷个长城M1931的MCU试试

谢谢师傅,这台是宽屏的!

网友J:
你把板子的图片传上来,貌似长城的板子很多都是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把板子的图片传上来,貌似长城的板子很多都是通用的

谢谢您的提醒,上面的压缩文件就是!

网友G:
你这个是老机型的 ,我到时有1个 ,也是从咱论坛里下的 ,但是我试过一次 好像是不好用,你试试吧,另外上传个图片,不要传文件啊 ,帮你忙自己还要减分。

网友K:
刷程序吧。把具体型 号定出来。大伙帮你找找

网友:
请问师傅们我拍的照片怎么传不上来呢?提示不能传这么大的附件!
不能上传307200字节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是老机型的 ,我到时有1个 ,也是从咱论坛里下的 ,但是我试过一次 好像是不好用,你试试吧,另外上传 ...

谢谢师傅的提醒!但是我拍的照片不压缩就传不上来,提示上传失败,不能大于30720字节!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刷程序吧。把具体型 号定出来。大伙帮你找找

谢谢坛中的热心人!     我请问一下师傅我拍的照片不压缩就传不上来,直接上传 时提示上传失败,不能大于30720字节!

网友:
机器是神马故障

网友L:
先刷程序,要么改通用版。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先刷程序,要么改通用版。

谢谢您的指点!请问您有此机的程序吗?如有,发一下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谢谢您的指点!请问您有此机的程序吗?如有,发一下好吗?

不好意思,我也没有,估计不好找。

网友:
谢谢师傅们的关注,因为 没有数据就让用户到别处去修了!

网友:
你把该排除的故障都排除了!那就是程序故障了!你刷吧!

网友:
重新写MCU 吧

网友(2013-04-21):
我也需要这样的程序啊

网友:
排除电脑主机那就刷程序

网友:
直接换板吧 我遇到了刷了半天还那样  果断换通用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