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97MB通电无反应,后面哒哒响。

楼主(2013-03-11):
插电源线,电源灯不亮,拆开后盖,电源线附近听到哒哒的比较小的声音,拔下电源线声音慢慢变慢直到消失,本人没有显示器维修基础,不知道该测试哪里该怎么测,搜不少资料基本说是行管问题,换过Q490和Q590还有高压包,故障依旧,没有变化,板子上找不到一个烧焦烧穿鼓包的原件,现在又怀疑是电源驱动芯片问题,一般说是8脚芯片,结果板子上唯一一个8脚,查询是存储芯片,后找到一个五角的立式芯片,DP906C,也没有烧坏的痕迹,也找不到资料如何测试它的好坏,拆下来哒哒声就没有了,但通电的时候这个元件也不发热,实在不知道该怎没修了,哪怕有一个能看出来的烧坏的原件,换换也好,就这样全板子一点问题看不出来,太难找毛病了。

网友:
经测试,行管集电极对地电阻正常,升压管也正常,拆来下升压管还是嗒嗒响。
R413,R412,D411,D412,C411都检查过了,都正常,分别拆下来通电都是嗒嗒响。
通电后,行管的集电极,升压管的漏极,都是不到2v的电压,并且随着嗒嗒声一跳一跳的。

二次电源的电路图。

网友A:
这个我昨天在淘宝上卖的高压板回来时,测试显示器的时候,发现这款高压板也是这个声音,哒哒声一致很有节奏的响,知道拔掉电源,才慢慢停下来,最后发现是升压变压器上部松掀导致或损坏,同时我卖来的这款板子的存储大电容都有压扁的现象,手头没有升压变压器,直接退回去了。,我以前的板子是保护了,想去掉保护的,感觉对后部电路影响很大,所以就卖了一款回来,想不到遇到这鸟事。

新安江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B:
对专业术语不太懂,求教一下啊,高压板指的是哪块?就是下面最大的那个板子?升压变压器是哪一个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专业术语不太懂,求教一下啊,高压板指的是哪块?就是下面最大的那个板子?升压变压器是哪一个部件?

无语了,高压板是那块都不知道,还怎么知道升压变压器啊,一般现在都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可以这样说最大这块就是了,

网友(点评):
真的很无语! CRT、LCD都没弄清楚?

网友:
哎,自用显示器而已,坏了出去修的价格估计都可以再买了个,我们这小地方估计也没人愿意修,自己拆开研究研究,都研究了快一个月了,学习都是慢慢来嘛,一开始就说没有维修基础,只能网上一点一点找帖子学习了。

网友:
谁能帮忙分析一下症状啊。

网友:
就没个帮忙的?

网友:
朋友你最好把 所有的板分别拍下图片  不过你这个估计就能个电源一体板的图片就可以拉 正反都要!!
按你叙述的 我建议加焊高压变压器,还不行 把后级的 所有电解电容给换拉!!
你要是找不到 就上图吧  这样大家也好给你标上 是那里需要怎么处理!!!

网友:
这个响声不是高压包也不是变压器发出的 是一次电源电阻有烧掉或阻值有问题

网友:
晚上光线不好,明天白天我就拍照,先谢谢楼上的朋友!
不过板子上没有任何的烧坏痕迹,电容一点点鼓包都没有,当时用就是突然黑屏了,据说后面有味,但实在找不到烧掉的原件。
关于响声,在网上搜了好多资料,说是过流电路保护,哪个电阻放电的声音,行管集电极有1-2v的电压在跳动,应该不是一次电源问题吧?网上有的资料说是在二次电源出的问题,有一篇三星二次电源原理的文章里介绍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昨天在淘宝上卖的高压板回来时,测试显示器的时候,发现这款高压板也是这个声音,哒哒声一致很有节奏 ...

最后发现是升压变压器上部松掀导致或损坏

什么是“上部松掀导致或损坏”?

网友B:
中午赶时间拍照,论坛限制无法上传大尺寸,能帮忙的朋友可以留个邮箱我把大图发过去,997mb的电路图网上也有的是,想要的说一下我也可以发出来。
照片顺序跟我往上贴的顺序颠倒了,不知道论坛怎么搞的,倒着说吧。
背板照片一张是全部图,另四张十四个角的放大,再往上一张是插电源线部分,就这里发出的响声,不知道是那个绿的电阻发出的,还是左侧散热片上的一个电源芯片发出的,芯片紧贴着散热片,照片看不到,最上面两张分别是行管,和二次电源部分,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吧,一般这种故障会是哪里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午赶时间拍照,论坛限制无法上传大尺寸,能帮忙的朋友可以留个邮箱我把大图发过去,997mb的电路图网上也有 ...

没用的图片太多了,直接删除上楼帖子。

能发出响声的只有变压器,把行负载断开看响不响,如果不响,说明行负载有短路。

直接短路在线可直接测量出来,交流短路要加电工作后从工作电流判断。比如FBT。

很简单的故障搞这么复杂。

网友:
拆掉行管,还是啪啪响,换个行管依旧,fbt都换了,还是响,主题说过的。

网友:
据了解,响的地方可不止变压器,继电器会响,高压帽里面也可能会响,不过这些应该都排除了。

网友:
照片为什么要删掉啊?

网友:
对CRT 不感兴趣,没修过

网友:
继续啊,行管集电极对地电阻正常,行部分没有短路,大家继续帮忙分析。

网友:
有响声的话有可能是变压器有问题,换个变压器先试下吧,

网友C:
那种响声跟你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吧?

照片基本没用。说明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种响声跟你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吧?

照片基本没用。说明过了

那我应该拍哪个地方的照片呢?指导一下吧。

网友:
这种机型电源部分有PFC电路吗,以前修过一个记不清是997MB PLUS还是998MB PLUS,也是内部有规律的响声,最后是PFC电路的问题

网友:
是变压器,电感一类的发出的响声吧,不会修,来学习下

网友:
路过看看  很久没修电器了   十多年了都    复习复习再说

网友:
指示灯都不亮,先测电源电路

网友(2013-05-01):
又一个鼓包大师,对电路你一无所知,上面这么多回复看懂了几条?先学下电路基础再来吧。

网友:
我也和LZ遇上同一個問題了!求指導啊~~~~感覺是大電容後面響的!!!!!真的是變壓器問題?還是什麼小元件?

网友:
断开二次电源电路,先判定出电源问题,还是行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