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36S开出现HP就不动了

楼主(2013-03-11):
光驱 硬盘外接设备全部去掉还是不行 BIOS已经刷过 还是不行 上面出现一行英文manu facturing program mode set :8 of 10 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
硬盘

网友:
是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你是不是重做系统了,hp电脑做系统麻烦,要修改bios界面的设置

网友:
未必不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