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这是什么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3-03-11):
兄弟们这是什么问题
搞了几天了
高手指点下

网友:
怎么图看不到啊

网友:
是你用户名设置没设置好吧

网友:
是路由器设置界面吧

网友:
不会吧。路由我也换过了。也重新设了

网友:
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

网友A:
没用管理员帐户登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管理员帐户登入吧

两台电脑都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