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产U盘,问题

楼主(2013-03-11):
我想量产一个U盘,是做cd-rom的没做成功,谁有这个详细制作步骤给一个谢谢了
U盘

网友:
去电脑店网站下个芯片无忧,查看下主芯片,然后找到对应的量产工具

网友:
应该是没搞对量产工具

网友A:
百度吧上面有的

网友A:
而且非法详细

网友A:
找主控芯片型号,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