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代换,请教下各位大哥!

楼主(2013-03-11):
这个IC芯片经常给击穿,我想换个,原来的芯片标的是:LD7575PS
                                                                                       12290W        我找网上找不到一样的芯片,只找到那些是LD7575PS,下面的字不同的。请问我要怎么代换啊

网友:
下面的忽略不计,203D6也可以替换

网友:
查下每个角的定义一样不

网友:
只要是LD7575PS就可以了

网友:
只要是LD7575就行下面那行是厂家的批号和其他信息是不用管的 老烧芯片检查电源其他外围电路是否有短路现象

网友:
上37ic网查pdf看定义,你的可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