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41 待机0.06,按下开关,直接掉到0.00

楼主(2013-03-11):
求助  t41 待机0.06,按下开关,直接掉到0.00,3M对地阻值只有33欧姆,请大神指教检修思路。

网友:
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待机电流有点高,正常为0.028左右,3M为33欧是正常的,为误导了

网友:
待机时候:1.8  1.2   1.5都出来了。是不是1.2不应该出来?这是待机电流大的原因吗?

网友:
未必不是主板有短路

网友:
换3v 5v大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