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请教下驱动板怎么检修?

楼主(2013-03-11):
请问我这个驱动板会导致白屏和无显示,请问我要怎么检测这个板??

网友:
这款驱动板一般是长城显示器用的 容易出很多怪问题 基本都是bios程序的问题 刷程序 没有就换驱动板

网友:
重写数据试试看

网友:
想研究就刷BIOS,要么换通用驱动板

网友:
换板八,方便,省时、省力

网友A:
先测5V供电,然后是三端LDO线性稳压输出电压,都有就测屏的供电----一般在屏的接口两头会有保险电阻,而且驱动板有启动开关屏供电的三极管或MOS管,都有那就测一下主控芯片的供电脚(可查它PDF规格书)、晶振、复位脚。
硬件都正常就查它软件,先找到它的EEPROM芯片,一般是25的FLASH芯片或24系列的,测它的供电脚,有示波就器就测它的串通时钟和串行数据脚,再后再刷个对版的固件,一般做了这些工夫应该找到它的问题所在的了

网友:
刷程序好像很难吧

网友(点评):
刷程序是最容易的,只要你有编程器或下载线,淘定花一包烟买一个,瞬间发到你电脑上,再瞬间刷到你EEPROM上,瞬间接上电源,。。。。。。。。。。。。

网友:
确认是它的事直接 换吧

网友:
看故障,再判断。指示灯亮不亮啊

网友:
刷程序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测5V供电,然后是三端LDO线性稳压输出电压,都有就测屏的供电----一般在屏的接口两头会有保险电阻,而且驱 ...

讲得不错,如果是屏的问题呢?有没有好的维修方法啊

网友:
手上一定要有万用驱动板点屏,锁定驱动板故障后检查驱动板到屏的5V供电,正常的话检查驱动板3.3V2.5V和1.8V的供电,然后进行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讲得不错,如果是屏的问题呢?有没有好的维修方法啊

如果是屏的逻辑板部分,一般只有两成的修复机会。只能检查一下逻辑板的供电保险电阻,如果含有码片就检查它的供电脚是否在正常范围内,也可以有刷一下码片,再就是LVDS的解调芯片的供电脚是否正常或过热再像,最后是它的转换的各组高低电压测试点TIP是否有电压,不行那你只能送到屏工厂里重投一次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通用驱动板需要自己刷程序吗?还是跟通用高压板一样,直接连历来就OK了

驱动板和高压板完全不一样, 高压板只要12V5V地线开关,就改好, 驱动板改好后基本都是要刷过程序的,因为每块屏都是要用不同的驱动板才能点起来,

网友:
学习了。我也刚开始学习维修液晶显示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和高压板完全不一样, 高压板只要12V5V地线开关,就改好, 驱动板改好后基本都是要刷过程序的,因为每 ...

有面迷糊了。比如说。一显示器屏挂了,换屏。我用一块借口一样,尺寸一样的屏,接上去,难道就不亮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面迷糊了。比如说。一显示器屏挂了,换屏。我用一块借口一样,尺寸一样的屏,接上去,难道就不亮了吗?

能亮,  但如果是你驱动板坏了, 换驱动板的话, 除非你换一样的驱动板, 用通用驱动板的话 可能要刷过程序,当然,大部分屏通用驱动板都可以点, 只要跳线冒调下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亮,  但如果是你驱动板坏了, 换驱动板的话, 除非你换一样的驱动板, 用通用驱动板的话 可能要刷过程序 ...

懂了。谢谢了

网友E:
这种板修几张了,都是换主控的!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板修几张了,都是换主控的!试一下吧

嗯,谢谢,我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先测5V供电,然后是三端LDO线性稳压输出电压,都有就测屏的供电----一般在屏的接口两头会有保险电阻,而且驱 ...

具体怎么测的?能否看图说明点?我新手刚接触这个不是很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具体怎么测的?能否看图说明点?我新手刚接触这个不是很懂

我所说的是常的驱动板检修方法,从你的图上我看不清楚是那款驱动板,你报一下板号,我可以分析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所说的是常的驱动板检修方法,从你的图上我看不清楚是那款驱动板,你报一下板号,我可以分析一下

这个是长城的原装板用做17寸液晶显示器的,我也不知道啥板号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长城的原装板用做17寸液晶显示器的,我也不知道啥板号哦

板号才是唯一的,牌子型号都只是一个标志而已,同一牌子型号的机器也可以有不同版本的方案,板子上有一串数和字母组成的板号,这是原始制造商确定下来的物料号,你看一下电路板上某个地方印刷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才是唯一的,牌子型号都只是一个标志而已,同一牌子型号的机器也可以有不同版本的方案,板子上有一串 ...

是这个图片吗

网友:
是的这个就是板号

网友:
测几个主电压 ,不行就换

网友:
实际维修中驱动板导致白屏的较少若是一般是由9435损坏,更换后一般可以解决